[求助] 怎样让FPGA输出1V的电压?

楼主(2010-03-05):
各位大侠,怎样让FPGA的某个管脚循环输出1V的电压和3.3V的电压?

网友:
单个管脚循环输出1V和3.3V的几乎不可能吧?bank电压标准限制着呢

网友:
根本不可能,楼主是刚玩FPGA吧

网友:
FPGA不是变压器,楼主想多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问的很蹊跷,个人呢感觉不可能实现的吧!

网友:
输出PWM再滤波

网友:
没有外加电路是不能实现啦。

网友:
FPGA可以做数字电压表来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