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电压3.3V,套筒式放大器的电流设为多大合适?

楼主(2010-03-05):
电源电压3.3V,套筒式放大器的电流设为多大合适?
什么因素了决定放大器的电流的大小? 谢谢!

网友:
主要是SR和单位增益带宽Wu
SR>=Ibias/Cl(Cl为负载电容) Wu=gm/Cl=根号(2IKW/L)
注套筒式不宜做电压跟随器。

网友:
带宽,噪声。。。。。给分吧

网友(2010-11-18):
应该怎么设?

网友(2013-12-10):
SR=电流除以CL

网友:
这当然取决于你的应用,比如Gain,bandwidth,SlewRate
Gain做的高,电流必须减小并且增大L,这时候为了满足输出范围的要求,考虑Vov,那么决定了W,也就是面积确定了,如果bandwidth很大,那么你寄生电容就不能太大,所以WL 也不能太大而影响次主极点。
如果你要求快速的建立时间,就必须有大的slewrate和bandwidth,这是大信号输入时,两者共同决定的。
考虑噪声的话,对电流源的W/L,gm和输入管的W/L和gm要求,这也是和电流有关系的。
当然,考虑稳定性,还要处理好gm1 gm2的关系,电流分配的问题。
还有就是功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