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下和linux下 Hspice的区别

楼主(2010-03-05):
请教各位大虾,在Win下和linux下的Hspice, 在仿真的精度、速度上有没有什么区别呢?win下的hspice是否可靠?有没有公司用呢?

网友:
个人感觉同样的版本,windows下快很多,精度没区别。

网友:
个人感觉,区别不大。win下运行不稳定。

网友:
Linux下功能更加全面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i think the accuracy is no difference

网友:
我也觉得windows下快很多,但是跑大仿真的时候文件太大,win下会假死

网友:
linux版的比較穩吧

网友:
In my opinions, Linux are more suitable for netlists with huge amount of elements. because linux can put nearly 100% resource to simulate spice. However, windows will prevent resources to keep the OS more stable and fluent. otherwise the user will complain for the idel time for windows.....

网友(2012-12-08):
win下运行不稳定。

网友(2015-09-15):
有没有大神知道为什么同样的程序,在linux下可以跑通,在windows下就不行了呢。。。。

网友(2016-03-05):
我也好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