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综合时碰到DesignWare怎么办?

楼主(2010-03-05):
FPGA综合时碰到DesignWare怎么办?

网友(2011-02-03):
可否用vendor自己的ip代替啊??

网友:
FPGA不論是A公司或X公司的產品都有屬於自己的wizard(類似synopsys的DW)
所以若是使用synopsys DW的RTL Code要轉到FPGA上的話
必須改用該公司合適的wizard套用上去才會被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