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确定这个class AB放大器的功率管的静态电流

楼主(2010-03-05):
大家来看看这个class AB功放的功率管的直流电位是如何确定的,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表达式。
     最右边两个P10,N10是功率管,仿真结果显示功率管工作在亚阈值区。两个误差放大器的差分对管的宽长比不对称,但是电流基本相等。
     我对这个电路理解是:如果没有两路交叉的电流(i1,i2),那么两个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位于1/2VDD处,这样的电压去偏置功率管,将产生很大的电流。 两路交叉的电流(i1,i2)使误差放大器输出上下管电流失配,输出电压必须偏离1/2VDD很多才会使误差放大器上下管电流相等,用这个输出电压偏置功率管的就得到小得多的静态电流。但是如何定量分析呢?
      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谢谢!

网友:
尝试着分析一下,不一定对。
1。p7 p8 p9 n7 n8 n9组成的是个正反馈,所以这个回路肯定是断的,那就意味着n9或p9必然有一个在sub vth,也就是p10或n10有一个在sub vth
2。哪个在sub vth 有上下n 和p输入对的offset决定。假设上面的那个ota是个理想op,没有offset。它会把把输出i拉到vref。而对下面的ota来说,由于offset的存在,假设没有i1,那它肯定不会正常工作,因为它一定要尝试着克服p1 p2的offset,必然n10的gate会被拉到gnd或者vcc,下面这个ota就象个比较器工作在开环
3。由于i1的注入,克服了offset带来的影响。这个电流大概是GMP*offset,不会很大。同理,此时p10的静态电流大概是p10 p9 宽敞比*GMP*offset。
4。反过来分析,从下面ota分析也是一样的。所以上下管子必然有一个工作在sub vth处。优点是作为classab 静态电流小,缺点是由于下面管子sub vth带来的波形畸变肯定大,thd不会好。
抛砖引玉,楼下高手跟上。

楼主:
非常感谢bluesmaster的分析!
有几个疑问:
1."p7 p8 p9 n7 n8 n9组成的是个正反馈,所以这个回路肯定是断的",正反馈没错,但是"回路是断的"怎么理解?还有这里p9,p10,n9,n10都是在压阈值区的.
2.你所说的"offset"指什么,是否是指差分对电流相等时输入电压之差.如果是这样,那么当差分对平衡的时候,即差分对宽长比相等,是否就没有offset,功率管静态电流就为0呢?这个应该不可能.

网友:
1。通路断的就是指这一圈的管子不会全工作在放大状态,也就是说这个这个正反馈的其实是没有的。因为一旦正反馈建立,整个电路就纯非线性了
2。我说的offset是实际芯片做出来由于输入对的vth不等 等引起的offset。如果上下ota的输入完全是理想的话,我觉得输出管应该p10 n10两个都是在subvth区。因为p9 n9没电流。相当于两个subvth的管子分压之后把i调在vref
3。这个电路是反向来的还是已经验证过的?反向来的,请确保电路正确
4。有hspice dc结果么,贴上来看看

楼主:
谢谢!
1.这个电路有3个反馈:除了那个正反馈以外,整个运放是负反馈,使输出电压为Vref。两个误差放大器接成单位增益缓冲器,是负反馈。所以输出静态电流是这三个反馈综合后的结果。这里,应该是除了p9,p10,n9,n10,其他都工作在饱和区,这个明天再确认一下,应该没有错的。
2.p9,p10的栅极是同一个信号,所以p10有电流的时候,p9也是有电流的,同理n9也有电流。
3.这个电路是反向过来的,电路正确,因为仿真结果是合理的。
4.我用的是cadence的spectre,仿真结果我明天想办法发出来。

楼主:
仿真结果:
仿真时我把前面的OTA去掉了,输入加2.5V,直流仿真。确认p9,p10,n9,n10在亚阈值区,其它管子都在饱和区。
p7 p8 p9 n7 n8 n9组成的是个正反馈。误差放大器与功率管是单位增益缓冲器,是负反馈。
还是那个问题,功率管的静态电流如何确定的?

网友:
这个是rail to rail 驱动的CLASS AB输出,理想的CLASS AB 输出静态电流应该是在1/2*vdd时,既然知道了两个OP的输入电压是1/2*vdd,再根据op尾电流的大小就能计算出Power Mos的Vgs电压,再根据相应的W/L值就能求的输出级的静态电流。

网友:
1。确认N1 n2 p1p2不是一样的管子,宽长比不一样?
2。p9 p10和 n9 n10的比例多少?
3。你 p10 n10为啥进了亚域值区还有那么大600ua的电流
4。这里p1 p2 n1 n2不对称,就产生了我说的offset。i1和i2的电流应该和这个两个输入对的不对称有关。你可以尝试的改变一下不对称性在仿仿看。

楼主:
pol_sky:
我还是不明白。
"根据op尾电流的大小就能计算出Power Mos的Vgs电压",能说详细一点吗?不胜感激

bluesmaster :
1.确认
2.相比于p9,n9的宽长比也比较大,在压阈值区有5uA的电流。
3.功率管宽长比很大,所以电流比较大。
4.如果是对称的,这个电路也能工作,不知道到底要这样做。。。

网友:
恩,如果完全对称,是不是p9 n9的电流比现在要小很多?。。。。。。。。

网友:
groud the input of OT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完全对称,p9,n9电流基本不变,小了0.3~0.4uA,功率管电流小50uA左右。

网友:
paul gray的书第五章多看看。

网友:
都是牛人啊,小弟膜拜

楼主:
gray的书看了一下,貌似也没有讲静态电流到底是多少。。。

网友(2012-08-17):
好复杂哟,晕

网友(2023-04-12):
加油,这个后来仿的也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