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IOSII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10-03-05):
在对定制的CPU,使用modelsim6.2进行仿真时,编译NIOSII系统自己生成的cpu.v文件时,报出语法错误。。语法错误如下图所示,请问各位大虾,这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
不懂,友情帮顶

网友:
不知道那个0x8b是不是应该改成8'h8b呢?
下面那句就不知道了

网友:
没用过model

楼主:
cpu_0.v是使用NIOS时,定制CPU,系统自动生成的文件,并且打开后并不是VERILOG代码,而是乱码,该文件可能被ALTERA加密了。。所以不知道怎么解决图中所报的语法错误,请大侠们帮忙

网友:
不明白,期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