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modelsim仿真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0-03-05):
我在VERILOG程序中使用$DISPLAY  但是在脚本区(TRANSCRIPT)中却看不见显示的内容??求教高手。。不是软件问题,同样的软件在别人机器上可以显示。 重装系统也没效果。不知道是不是软件中的设置问题???

楼主:
自己先顶下,帮下忙啊

网友:
代码贴上来啊

楼主:
是所有应该 显示在脚本区的内容都没有显示啊,在别人电脑上都可以显示。比如module test;
initial
begin
$display("hello");
end
endmodule
本来应该在脚本区显示hello的啊,但是总是什么也没有显示。
run -all

下面该显示的地方一片空白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长见识了啊,谢谢啊

网友:
vsim work.disp
# vsim work.disp
# Loading work.disp(fast)
run -all
# hello
没有任何问题啊

网友:
我也和楼主一样。。
display死活不显示任何东西。。
在别人电脑上可以,在我自己的两台电脑都不行。。
疯了要。。求达人

网友:
哇,还可以这样用啊?学习了,我试试先……

楼主:
我每天都顶一次,看看到底有没有帮我解决啊

网友:
我找到原因了,系统用户名是中文的时候会有这个问题
新建一个用户,取名为英文就行了

楼主:
我继续顶啊,还是不行,请问还有其他方法吗?急用啊

楼主:
谢谢啊,的确是这个问题,不过要把之前的用户删掉,然后使用adiministrator管理员的身份重新安装,这样才行

网友:
实际上很多软件都不支持中文工程名

网友:
10# hehehahaha 真的假的啊

楼主:
谢谢啊。在你的帮助下,我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3-12-11):
回复 网友A:

取名英文的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