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11.1 license 求助

楼主(2010-03-06):
我是用本站提供的 ise_11.3_licge 安裝的。

我發現如果我選 XC9500.. 我是可以成功地制造 bit file 的,
但如果我選 Spartan3... 就出現以下的問題...

ERROR:Map:258 - A problem was encountered attempting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is architecture.

再問, 我把 ISE 安裝到手提電腦,
手提電腦有无綫網絡卡和以太網卡,
我要输入那一個 卡号,去“生成License” ...

請多多幫忙!! 謝謝

网友(2012-07-24):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可不可以帮帮我,我也遇到ERROR:Map:258 - A problem was encountered attempting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is  architecture. 安装时的那个license不能够完全破解?我是在生成pcie core时遇到的,求解答!

网友(2014-07-29):
我遇到这个问题,是在软件ISE13.1刚开始用的时候就发现了。发现是不管任何工程,都不能impletention。
然后出现ERROR:Security:9 - No 'ISE' nor 'WebPack' feature was available for part  ERROR:Map:258 - A problem was encountered attempting to get the license for this
   architecture.   这些错误。后来发现,我下载的破解文件生成lic文件的时候,是在笔记本上面生成的,然后我把生成的lic文件拷贝到台式电脑上面去安装,发现就出现上面的错误了。最后发现是HOST ID的问题。但是,我把台式电脑里面的lic文件里面的笔记本的HOST ID替换成为台式的,发现还是不行。最好,只好在台式电脑里面重新生成LIC文件,然后这些错误就没了。总之,安装破解文件的时候,在哪台电脑上装就在哪台电脑上面生成lic文件就行了。PS,好像和LZ问的问题不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