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FPGA内CAM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0-03-06):
如题。我在一个例化了三个深度为512,数据位宽为32bit的CAM,结果居然使用129%的BRAM块。

我的是V5 110T的芯片,一共有5Mb的BRAM。

而例化的三个CAM大小只有3x512x32b=48kb

难道实现CAM就这么耗费资源么~~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CAM是用数据来找地址,貌似确实费RAM

楼主:
那也耗费的太大了点吧~~~

如果不用CAM,哪位能提供一点设计数据寻址的思路么~~谢谢了~~

网友(2010-11-09):
CAM和RAM基本单元都不一样啊,费资源,可以想想有regs做,不过也很费资源,呵呵,片上存储的问题有时候确实很令人头大

网友:
你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