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lash 烧写问题(MPC8315+CodeWarrior)

楼主(2010-03-06):
我用的是MPC8315+CW+USB tap。
我们公司自己做的板子。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在擦除完flash以后,烧写的过程中,出现烧写一部分之后就停下不动了,换过flash了,问题还是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2012-09-19):
我们有成熟产品,有不少大公司是我们的客户。
不需要任何内存 时钟的初始化,基本只要有连线就可以,哪怕顺序有错。因此,可以非常顺利的完成Flash的烧写。

详细说明如下:

产品特点:
  • 不需要使用带插座的Flash,提高可靠性;
  •     不需要借助仿真器、调试器,不需要原厂软件,大大降低成本、提供生产灵活性;
  •     轻量级绿色软件;
  •     与CPU架构无关,支持PowerPC/ARM/MIPS等架构的CPU及CPLD/FPGA或者其他SoC;
  •     使用CPU的JTAG接口,无需增加任何额外电路;
  •     不需要CPU任何启动代码即可完成烧写;不需要配置CPU内部寄存器、初始化时钟内存等步骤;
  •     即使CPU死机或者因Flash数据损坏导致板卡不能启动时,同样可以回读Flash内容,为维修调试提供依据;
  •     使用WH-USB-JTAG电缆,加载Flash速度是并口电缆10倍左右。使用WH-USB-HiJTAG电缆,加载速度最快是WH-USB-JTAG电缆的5倍左右。

功能:
  • 支持numonyx, Spansion, Intel, AMD, ST, SST, EON,等厂家的并行NOR Flash,且提供后续新Flash型号的全程支持;
  •     对Flash读写、编程操作;
  •     支持块操作(擦除、加锁、解锁);
  •     除了Flash相关功能以外,还可以通过点灯等操作验证JTAG器件的基本功能;
  •     可以读写其他芯片:通过程序可以读写与JTAG器件(通常是CPU)相连的其他芯片(如CPLD, ASIC等),这样在CPU没有跑起来或没有软件的情况下甚至都可以去对单板做一些调试,从而提高效率,缩短开发周期;

详见

http://www.zhefar.com/services-ee.htm#JTAG_Flash
http://shop35795558.taobao.com/

网友(2013-08-26):
相对CW+USB TAP的优势: http://zhefar.com/support.htm#PP_Q6

    就烧写Flash而言:
        比CodeWarrior更好用!无需初始化时钟/内存/内部寄存器。焊接没有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对Flash编程烧写。
        即使配置字有错,只要JTAG可用,就可以连上。
        性价比更高:USB TAP多少钱?CWH-UTP-PPCC-HE: USD495. CodeWarrior最便宜的版本多少钱?CWP-BASIC-NL: USD995. ——但是,如果只是烧写Flash,那么您可以用不到上述两者总价几乎十分之一的价格就可以获得Flash编程功能的正版软件!
        多数情况下烧写速度更高。
        另外:除了PowerPC,还支持ARM/MIPS等所有架构的CPU以及CPLD/FPGA或者其他SoC。对Xilinx FPGA的BPI Flash编程/烧写,速度最高可达iMPACT的10倍左右(具体数据依赖器件、板卡等参数,参阅技术支持页面)。
        轻量级绿色软件。
        允许JTAG链上有多个器件。
        本地化支持,快速响应。
        支持定制开发。
    就生产/量产而言:
        CodeWarrior+USB TAP成本很高,无法量产。而我们的方案硬件成本很低,软件批量购买价格更低。
        软件启动可以自动加载相关板卡设置文件。
        批量编程:支持对不同地址烧写不同文件,不需要人工干预。
        软件一经启动,就不需要关闭再运行。在烧写完成后板卡断电,拔下CPU侧JTAG线缆,换另一块板块,插上线缆,就可以直接编程不需要重启软件或重新连接。

网友(2014-08-20):
问题解决没有?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