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静态时序分析报告中关于“r"和“f”的问题

楼主(2010-03-06):
在时序分析报告中有Incr和Path,我的理解是Incr是写明每个单元器件的时延,Path是指信号经过某些单元后的延时总和,然后后面还有"r"或"f"用来表明经过某单元后的结果是1还是0。
那DC在做STA时是如何判断经过某单元后世"r"还是"f"的?
我目前的理解是,如果信号是经过INV,则输出与输入相反,如果是经过NAND,则看输入,如果输入为0则输出为1,输入如果为1,此时无法预知NAND的输出是1或0,则根据NAND输出0或1时的时延不同来选择输出结果,如果输出1的时延较大,则选择输出为1,否则选择输出为0.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呢?

还有一个问题,如何让DC做STA这件事呢?是不是在script中写入report_timing命令就是告诉DC需要做STA?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我个人理解是每段path的input组合都是遍历的,除非你设了set_case_analysis,
默认report的应该是所有计算结果中最critical的,
比如一条path开始是一个flip-flop的Q,Q=0时的delay比Q=1时的delay大,report应该输出Q=0的结果,相应的节点rise和fall就固定下来了。。。
当然说的可能不对,抛砖引玉吧

网友:
我同意楼上兄弟的意见,dc给出的是遍历后的结果。就结果来看应该跟楼主的意思差不多,给出的最critical的情况,根据此时的输入判定是“f”还是“r”。

网友(2010-06-11):
对于触发器的clk端口,“f”和“r”分别指的是正沿触发和负沿触发。对于组合逻辑和触发器输入端口D,“f”指的是指信号由1变0的状况元件延迟时间较长,“r”指的是指信号由0变1的状况元件延迟时间较长

网友(2013-03-20):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