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010序列检测器的model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0-03-06):
我看了夏宇闻的《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第二版的10010序列检测器例子后,自己改下成三段式的并且去掉F和G两个状态,用quartus 8.1自带仿真波形成功了。后来又按照书上一模一样写了testbench,想在modelsim 6.5d里仿真的,没想到仿真结果没有波形。
    我把工程打包好了,源码和testbench都在里面,大家有空时能帮看下吗?

    是个小问题而已的,因为源代码验证过是对了的。testbench按照书上编写的,应该没问题的,只不过不知道哪块没设置好,出不了波形。如图:

testbench的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1ns
`define halfperiod 20
module t;
reg clk,nrst;
reg [23:0]data;
wire z,x;
assign x=data[23];
initial
begin
  clk=0;
  nrst=1;
  #2 nrst=0;
  #30 nrst=1;
  data=20'b1100_1001_0000_1001_0100;
  #(`halfperiod*1000) $stop;
end
always #(`halfperiod) clk=~clk;
always @(posedge clk)
#2 data={data[22:0],data[23]};
seqdet m(nrst,clk,x,z);
endmodule

楼主:
忘了说了,这个做的是前仿真,谢谢大家了

网友:
没看出来为啥时钟都无法生成。。。等高手解答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在halfperiod前面加一个`呢?这样你的参数就无法传递到时钟发生部分了。我的印象中verilog使用参数,不需要这个`吧?你是不是错把`define的`弄进来了?笔误吧?

网友:
我觉得是modelsim的使用问题吧,貌似根本就没有跑起来,这个例子我以前试过,是可以的

网友:
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
always #(`halfperiod) clk=~clk;我觉得是这里的错误。

网友:
`define halfperiod 20

always #(`halfperiod) clk=~clk;

用integer试试,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加一个“`”
我一直用的是

网友:
`timescale 1ns/1ns

`define halfperiod 20

你的clk周期太长,可能你要把它缩小才看到到

另外 `halfperiod用法是正确的

网友:
`define 定义宏语句,调用宏的时候必须前面加“`”否则无法正确识别。我不认为是这个地方的问题。我同意楼上那个兄弟的意见,可能是软件设置的问题。因为以前我用questasim仿真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仿真不出波形,但是在modelsim下仿真没有问题。当时是因为questasim中ini文件中的一个参数设置的问题。建议楼主换个modelsim的版本试试,比如6.0,早期的几个版本实际上是很稳定的,至少我们当时用的时候没有任何奇怪的问题,仿真器的版本不见得越高越好。另外提一下,楼主确定用的是modelsim而不是questasim么?如果是questasim的话几乎100%就是这个原因了。

楼主:
9#同学答对了,呵呵。我后来试了发现放大波形就能看到了,真囧啊

网友:
原来是这么解决的,我对verilog的语法了解不是很透彻,误导楼主了。

网友:
是clk没产生出来,把clk产生方式改一下吧

网友:
没有时钟,

网友:
感觉你的波形是不是全部挤到左边了,SCALE一下看看呢?

网友(2010-08-27):
回复 网友A:
这么囧呀

网友(2011-05-06):
楼主,你在启动仿真的时候使用下面这条命令试一下
vsim -vopt -voptargs=+acc t

或者把modelsim安装目录下面的modelsim.ini文件里面这一选项修改为如下的形式:
[vsim]
; vopt flow
; Set to turn on automatic optimization of a design.
; Default is on
VoptFlow = 1
看一下你的VoptFlow是不是“=1”,如果是的话修改为0再试一下。

网友:
哈哈,22楼说的 是modelsim 优化的问题

网友(2012-11-08):
我测试过了,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