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bussy 仿真:怎么才能支持2001版Verilog

楼主(2010-03-06):
刚开始使用Debussy,加载了一个工程文件中的.v文件,然后显示有错误,看了Debussylog后大致说是只有支持2001版选项,才能使用2001版里的"<<<"和"a[0][2]"等.。。。。

大虾们多多指教,小弟谢过了

PS:如大虾们所述,问题已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2010-07-03):
这个我今天用了,要用命令行完成
debussy -2001 + run.f
就可以了

网友:
debussy -f run.f -2001

网友:
怎么才能赚信元?

网友:
编译时加参数-2001

网友(2011-01-03):
加个环境变量,名字不记得了,在help文件里搜搜2001,可以找到那个变量名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的!

命令行加一个-2001

gui下有一个verilog/verilog2001/systemverilog/systemc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