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人做多级运放么?

楼主(2010-03-07):
当工艺进入90 65nm后,需要高增益高带宽基本上必须采用多级运放了,但是一旦带宽达到1g以上,很多paper给出的结论不一定在实际电路设计中不一定适用了
有做过的兄弟们,能否谈谈经验 多谢啊

楼主:
附件是我下载的几篇文章

网友:
您具体指什么问题?比如…………
普通级连就可以了,但是增益不会很高!

网友:
比如1G带宽,Gain要60dB可能就比较麻烦!

网友(2010-07-28):
不一定在实际电路设计中不一定适用

网友:
不知道做一次流片,要花费多少钱,没有这样的条件

网友(2011-09-03):
这个零级点分析就很复杂,要想把它们摆到合适的位置,获得足够的相位裕度,就比较难把握了

网友:
的确,虽然sansen书上面给出了一些多级运放的补偿方式,但是具体由于工艺偏移比较大,想要在各种条件下相位裕度都够挺难的。

网友:
多级运放,补偿得小心

网友(2013-12-23):
多级运放,关键是补偿架构,在65nm下做,有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这么说呢? 工艺尺寸减小,我用设计电路尺寸不小,不可以同样做吗?求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