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250 调试步骤

楼主(2010-03-07):
请问有大侠知道常见的8250的调试步骤吗?我用的是vxworks操作系统,用的flash做硬盘,sdram做ram

网友:
一般说来,你应该有仿真器之类的吧. 如果这样,一开始一般是用仿真器去连接CPU,看看各种外设是不是都能访问.

其中对于SDRAM是比较麻烦一些,你需要手工配置命令用来配置SDRAM.当然,这些参数其实你的bootloader 中也是需要的,不过再在这里输入一遍而已.

如果你是用Windriver的仿真器,那么可以直接通过仿真器烧bootloader,倒是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