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可思议啊,复位也能烧芯片??

楼主(2010-03-07):
遇到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的板子AD+FPGA+PCIE桥 数据采集,那天我在正常数据采集到PC的时候,没事随便用软件去发了个RESET信号给PCIE桥和FPGA,但AD不会收到复位的,接着无论怎么弄数据都采集不上了,然后发现板子3.3V对地只有23欧姆电阻了,最后查出来是AD芯片的VCC和IOVCC 的3.3V 对地几乎通了。     以前我记的当只有FPGA与AD部分在通信传输数据时 ,随便发RESET都没事的,这次就是AD到FPGA到PCIE 都在通信传输数据时,发了个RESET信号去,就出这样的怪事了。真是怎么都想不明白,居然复位都可以烧芯片?  而且FPGA和PCIE桥都没烧,倒是AD被烧了,更想不通了。     难道是FPGA程序逻辑出错,然后就出意外了?FPGA代码里的RESET是异步的(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我经验不足,还请高手们帮分析下,有什么可能原因会出这样的事。

网友:
感觉到不是芯片烧了,估计是焊接短路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先检查下电路,上电之前,呵呵呵

楼主:
这板子都正常工作好几天了的啊 ,应该不是焊接问题,而且那天我也是正常工作了好几分钟后,去发了个RESET才烧的.  所以基本我目前就觉得应该是这个RESET动作引起的

网友:
板子出问题,可能性有很多,也许是原来的脆弱点经过长时间的通电后,恰好在reset操作时崩溃了。
类似这种事情调系统时遇到也不稀奇。
再说reset的逻辑和相关连接应该不复杂,仔细看一看不难排除的。

网友:
这个有点夸张,总感觉应该不是楼主说的原因。

网友:
难道是器件可靠性不好?

网友:
这个问题好怪异啊,按理说复位没那么大影响的

网友:
板子出问题,可能性有很多,也许是原来的脆弱点经过长时间的通电后,恰好在reset操作时崩溃了。
类似这种事情调系统时遇到也不稀奇。
再说reset的逻辑和相关连接应该不复杂,仔细看一看不难排除的

网友:
可能就是AD片子的可靠性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吧,内部信号的驱动能力没有那么强的,不论是信号接到地上还是电源上都会被拉下去的,应该不会烧芯片。可能只是巧合。

网友:
我也觉得 复位不可能烧吧 电路焊接的时候出问题了吧

网友:
FPGA的没用的端口设置成三态没有?如果没有,在平常可能以非稳态勉强运行,当一个RESET这种全局信号进来破坏掉这种平衡后,就容易发生LZ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