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线改变阻抗问题

楼主(2010-03-08):
如果从源端匹配的一根75欧姆阻抗的传输线在一点分成2根150欧姆阻抗的传输线且在尾端接上150欧姆的负载,那线上是否会有反射呢?

网友:
会有,看哪个方向了,从75向右看,阻抗是一致的。

网友(2010-04-23):
我认为不会产生反射。
两根150欧的传输线并联,阻抗为75欧;这个阻抗值与其前面的传输线阻抗值相等。也就是说,这两段传输线的阻抗是连续的,因此能量在两根150欧的传输线尾端会被全部吸收。

网友:
显然会发射么

网友:
不会产生反射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仿真的吧,楼主可以仿真一下啊
期待分享结果哦

网友:
这个可以采用ADS仿真吗

网友:
没有人给个正确答案???

网友:
不会反射
见下图

网友:
呵呵 LLTR1为发射端 肯定没有。如果是 LLTR2 或者LLTR3 为源端 就有反射了。上面用hyplynx仿真是假设了源端为LLTR1

网友(2010-06-01):
lz描述的就是LLTR1是源端

网友(2010-07-02):
应该没有反射的,阻抗匹配了

网友:
没有反射,hspice都可以仿真

网友:
LLTR1为发射端,则阻抗匹配, 没有反射,是典型电路。 LLTR2 或者LLTR3 为源端 不匹配,有反射

网友(2010-09-18):
在75欧姆分支出就有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