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推荐几本SI的书

楼主(2010-03-08):
如题,深入浅出,比较好懂的,最好有阶段性,本人初学者,谢谢。

网友:
到当当网看看吧,输入信号完整性、高速数字能搜到你想要的,不少国外的教材写得不错。我也在这方面探索,可以加我的QQ讨论:93321759

网友:
那方面的?是板级设计的吗?在这个论坛上就有很多很好的呦。

网友:
去网上多下载几本书看看
Prentice.High-Speed.Signal.Propagation.Advanced.Black.Magic.e.chm
High-Speed Digital System Design.pdf
High-speed Digital Design - Johnson & Graham.pdf
Digital Signal Integrity-Modeling and Simulation with Interconnects and Package.pdf

网友(2010-06-10):
同求相关资料

网友:
什么事si啊

网友:
看你是用哪些工具来做SI分析,还是只是理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