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仿真问题

楼主(2010-03-08):
最近刚开始学习仿真的知识,一窍不通啊,按照protel99se的参考书上的要求画好了一张原理图,却提示“Error: Bad type (string) given for integer option MAXORD”,无法正常仿真,为什么呢?

网友:
May be bipolar Type is incorrect.

网友:
Another you need to prepare bipolar .lib file and include to main file.

网友:
这个不是很理解,不过正常情况下不该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没用protel做过仿真
可能会是模型的问题,仿真并不是随便拿一个元件过来就能行的,得为元件提供仿真模型才能工作

楼主:
我使用的就是仿真元件库的元件

网友:
那我可无能为力了。
我仿真都用的是Orcad公司的Pspice

楼主:
那我可无能为力了。
我仿真都用的是Orcad公司的Pspice
引用 网友A:

可以告诉我在哪可以下载吗?

网友:
本站就应该有
verycd和迅雷等都有
可以直接搜索关键词“pspice”

网友:
这个是电路仿真,可以试试信号仿真,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