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漏电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08):
请教MOS管的漏电流是怎么回事?怎么产生的,对电路性能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在NMOS有些朋友,叫作电子它会想穿过一些地方
只要非它正常该去的地方:S 到 D,都通算漏电流。

网友:
通常在理想状况下,如果mos管关断时是不流过电流的。但要注意到漏/源与衬底之间是两个pn结。即使mos管没有沟道,漏源之间还是有反向的饱和电流,这就是所谓的漏电流。当然,由于漏电流的存在,整个电路的静态功耗会有所增加

网友(2010-12-25):
要求放大时MOS一般工作在饱和区,漏极电流是非常重要的参数!

网友:
漏过去的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2011-02-14):
这个有些基础吧

网友:
降低漏电流,就可以降低静态功耗,也就降低整机功耗了。

网友:
会使sc电路产生误差

网友(2011-08-02):
我也想了解一下,我们最近一些器件漏电流很大,我正在研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漏电流要如何避免?

网友(2013-08-06):
有木有什么准确点儿的定义呢?

网友(2014-04-24):
回复 网友A:

  请教 MOS管作开关管时候,怎么才能保证管子完全关断不会漏电呢?

网友B(2014-07-02):
同问,最近用SMIC 40nm工艺发现管子无法关断

网友:
除了前面坛友讲的反向饱和电流(PN结结面附近少数载流子分布差异造成的扩散电流)以外,最常见的是施加较高反向偏压时PN结耗尽区内由于强电场而产生的电子-空穴对引起的漏电流,以及短沟道器件的源-漏串通电流。另外,漏极重掺杂区也会产生带间隧穿电流,5V以下的MOS,由于源漏掺杂浓度很高,带间隧穿电流甚至成为漏电流的主要来源。

网友(2015-10-30):
又学到了一点东西~

网友:
这个解决不了,只能缓解吧。

网友:
这应该要看你的管子工作在什么状态吧,一般N管电流都是从S到D的

网友(2020-08-26):
引用 网友B:
同问,最近用SMIC 40nm工艺发现管子无法关断

SMIC40哪个管子关不了?IO or 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