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几个运放建立时间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0-03-08):
小弟最近在做ADC方面的项目,遇到一些很基础的疑问,请知道的大哥大姐解答解答啊,不胜感激.
1.在仿一个接成跟随器结构的运放的建立时间的时候,发现给一个从1V到2V的阶跃信号的时候,输出不会出现明显的减幅震荡,但是当输入一个从2V到1V的阶跃信号的时候,输出会有明显的减幅震荡,幅度较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2.根据单极点近似得到的计算建立时间的公式t=(n+1)ln2/GBW,计算出来的建立时间比仿真得到的建立时间要大1/3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和我设置的激励信号的上升时间有关系吗,因为激励信号的上升时间是有限的.
3.对于一个输入从1V到2V的阶跃信号而言,公式t=(n+1)ln2/GBW中的GBW是哪个输入电压时的GBW,还是在推导公式的时候认为这个GBW在1V到2V之间是一个基本不变的量.
    请知道的大哥大姐帮助啊,感谢感谢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解答啊

网友:
一点儿看法:

1、这个问题应该与你运放的结构有关,如果我是你,我会仔细分析1v到2v与2v到1v阶跃发生时运放在大信号方面的不同(比如那些管子进入线性区,这些管子脱离线性区的时间有何不同?);

2、AC分析仅供参考,建立时间还与阻尼系数有关;

3、GBW是小信号参数,会随着输入共模电压的变化发生变化,会影响闭环电路的建立时间。如果要仿真建立时间,不妨用小一点的输入阶跃信号。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要分别看同相和反相信号的传输路径,可能差别在双变单和补偿电容的地方;第二个问题一般书上都有解释,不能那样近似算的,用小信号公式来算大信号参数。

网友(2011-03-31):
回复 楼主:

    你把建立时间与转换速率搞混了哈,既然要仿真建立时间,就要是小信号,怎么会用一个这么大的阶跃信号,建议用2mv或者大点的来算建立时间,转换速率就用你那个信号吧,仿真得到的结果与计算的不会相差太多

网友(2014-10-20):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里面的公式哪里来的?n代表什么?

楼主:
回复 楼主:

    ding

网友(2015-01-26):
回复 网友A:

   测试运放的建立时间所加的阶跃信号的幅值大小和什么有关系?不能单纯的给出2mv吧,应该有一个取值范围吧,问老师,老师说,和运放的GBW大小有关系,让自己思考一下,计算出来,没有头绪啊。。。请求帮助。。。。

网友(2015-05-14):
回复 网友B:

    根据你的运放使用情况来加响应的信号幅度。建立时间首先是大信号稳定,然后是小信号G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