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 regulator 的psrr问题

楼主(2010-03-08):
请教牛人
pll regualator的PSRR应该怎么估算以去满足PLL的要求,然后好设计regulator

网友:
这个问题的更根本的问题是锁相环电源上的小信号噪音和大信号抖动分别到锁相环输出端的传输方程问题,要结合锁相环本身的各个模块的噪声模型来看的。

楼主:
这个问题的更根本的问题是锁相环电源上的小信号噪音和大信号抖动分别到锁相环输出端的传输方程问题,要结合锁相环本身的各个模块的噪声模型来看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
但是还是没明白,就算你说的这样啊,那小信号和大信号他们的传输方程应该也是一样的。
顺便说一下,我的是ring vco。

网友(2012-04-11):
同求估算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