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安装Cadence免费库文件 NCSU_CDK

楼主(2010-03-08):
写了个安装 NCSU_CDK的心得,才发现好像没人发过安装方法。以下是我所找的的,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修改的。供大家参考

下载地址:http://www.eda.ncsu.edu/wiki/NCSU_CDK
ncsu_cdk_1.5.1bash环境为例,下载的目录假设为:
/home/eda/

安装步骤:
1.首先解压缩下载的ncsu-cdk-1.5.1.tar.gz包:tar zxvf  ncsu-cdk-1.5.1.tar.gz。产生一个ncsu-cdk-1.5.1文件夹

2.修改.bashrc文件:export CDK_DIR=/home/eda/ncsu-cdk-1.5.1
  PS:如果配置文件是 .cshrc ,则将文件中对应的 CDK_DIR 一项修改为 /home/eda/ncsu-cdk-1.5.1  。具体格式可参考文件中其他参数

3.复制$CDS_ROOT/tools/dfII/samples/.cdsenv到主目录下。(注意这个.cdsenv是隐藏文件)

4.复制$CDK_DIR/cdssetup/dsinit文件到主目录下,重命名为.cdsinit。如果主目录已经有.cdsinit文件,先删除之前的.cdsinit文件。

5.修改.cdsenv文件。分别找到layoutxSnapSpacingySnapSpacing,将其后的数值修改为0.075.(最小格点距离,可不修改)

6.修改.cdsinit文件。将一下字段删除:
(if (isFile (prependNCSUCDKInstallPath "cdssetup/cdsenv"))
  (envLoadVals
    ?envFile (prependNCSUCDKInstallPath "cdssetup/cdsenv")
   ?tool "ALL"))

7.修改cds.lib文件。将$CDK_DIR/cdssetup/cds.lib文件中的部分内容copy到主目录下的cds.lib文件中。(如果是610版本软件,还需修改lib.defs文件)

8.
安装完成。source .bashrc,或者 source .cshrc  .icfb&启动

网友:
我晕,直接自阿nscu的文件夹中启动cadence就可以了阿。。。如果里面有cds.lib文件的话,何必删除以前自己的.cdsinit呢?

楼主:
学习阶段,了解不多。 :) 这个方法当然好,我试试

网友:
哥,我用了你们说的方法都不行,神啊,救救我把

网友:
请高手讲解可行性

网友(2010-06-01):
有效没有啊?大家安装了没?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希望是好料~

网友(2010-11-24):
头大啊,找了好久的库,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
确实,包里面应该有cds.lib,把这个文件包含就应该行了

网友(2011-03-12):
有理呀,本人也可以的呢!

网友(2011-08-06):
还没弄明白。。。

网友(2012-07-05):
ic610里面的lib.defs怎么设置?

网友(2012-12-21):
大师 我从连接下不了啊 我的邮箱人家不认可 但我又注册不了我们学校的邮箱  麻烦大师发到我邮箱可以么??
547849111@qq.com

网友(2013-04-10):
这个有问题吧

网友:
还是不行啊

网友(2013-07-26):
在cds.lib中include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4-06-28):
屌,我的可用了

网友(2014-09-25):
回复 楼主:

您好,能看看我安装NCSU_CDK时候出现的问题吗
   http://bbs.eetop.cn/thread-462558-1-1.html

网友(2015-05-28):
学些学些

网友(2016-01-14):
IC615表示需要进行一次cdb到oa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1.5是给IC5141用的,你可以到坛里搜索1.6的版本这样就不用转换了。

网友(2017-04-23):
应该网上还有更详细的教程

网友(2018-10-23):
大家好,网站上的库需要注册公司,学校什么的,是不是要收费?

网友(2019-07-14):
似乎不行

网友(2024-10-31):
感谢分享,61系列用1.6版本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