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规则困惑

楼主(2010-03-08):
我在看版图设计规则方面的东西,遇到一问题
那位大侠能给我解释下TOP&Bottom下面对应的栏目是什么意思吗?
感激不尽了~~!

网友:
TOP和BOTTOM下面对应的栏目?难道不是各个工艺层吗?是不是不明白层间介电层厚度是什么意思?

网友:
2个层次 TOP就是指上面那层
BOTTOM就是下面那层
比如 POLY1在上 下面就是有源区和场氧化
     而POLY1的下面不可能是METAL

网友:
这是什么规则?

楼主:
谢谢你
我的意思是,比如TOP是Poly1,Bottom是Active,而inter-layer dielectric thickness(中间电介质厚度?)是什么意思?
或者说这么TOP是Poly1,Bottom是Active,中间还有个电介质厚度?这些东西在画什么的时候有用啊?
再次谢谢你了

2# amodaman

楼主:
谢谢你
我还不太明白的是:比如TOP是Poly1,Bottom是Active,而inter-layer dielectric thickness(中间电介质厚度?)是什么意思?
或者说这么TOP是Poly1,Bottom是Active,中间还有个电介质厚度?这些东西在做版图的时候用在什么地方啊?

3# ayowala

楼主:
这是上华0.5um mixed工艺 electrical design rule电气设计规则
4# audiopa

网友:
这个文档主要是告诉你如何算寄生电容的,由于不同层之间的介质参数不一样,他给了个列表给你

(如果还是不清楚的话,你站内给我消息,我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