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升压

楼主(2010-03-08):
小弟是个初学者,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我想从2.5V升到3.3V,通常都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不是用现成的电源管理芯片去做)

楼主:
哪位达人给指教指教吧

网友:
DC-DC 除了用现成的电源管理芯片外就是用分立器件搭建一个精度较低开关变换器了,还是离不开switch-mode converter。

楼主:
谢谢! 那是不是成熟的电源管理芯片升压的方法也是通过开关电路,用电感和电容实现的呢?

网友:
用三极管搭个振荡电路,再加电容电感,最简单了~

网友:
用555电路就可以

网友(2010-04-07):
try step up/ boost conv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