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上看到一道面试题

楼主(2010-03-08):
问:Xilinx FPGA的block ram,最大位宽是多少?是256?32?。。。。
有点懵,觉得block ram应该没有啥位宽限制吧?
除非把片子里的所有block ram数目找出来,每块都是18Kbits,然后并行拼接么?

大虾们帮忙回答一下
谢谢!

网友:
好像有的,就是看你转换成多少乘多少的RAM来使用了,具体最大是多少记不住了,以前在调用IP的时候确实有过这样的选项,应该只是针对数据的。

网友:
没用过xilinx的

网友:
把软件打开,使用IP核的时候看一下吧,说实话,256的数据位宽还真是夸张啊

网友:
好像是256的

网友:
256,好像是这个

网友:
每块是18bit*1024吧,那片子不同,block memory的个数不一样,

网友:
单BRAM的大小为18Kbit,位宽不超过36,多片组合没有位宽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