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无线供电

楼主(2010-03-08):
谁能帮忙解释一下细节,垫上的钢条在材料上有什么特别, 我手边有一个, 发射器两个钢片之间的频率是400HZ,

楼主:
谁能帮帮忙呀

网友:
应该是类似于硅钢之类的高磁导材料

楼主:
无线供电的三种传输方式:电磁感应式,磁场共振式,电磁波发送式
上面我想是电磁感应式的,
钢条实际上就是发射级的线圈,我不能理解的是线圈是园型的,如何理解他的这些钢条??

网友:
不会是电磁方式吧?

网友:
利用电磁波的能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