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pectreRF分析中,pac与pxf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0-03-08):
都是传函随频率的变化,没看出这两个分析方式有什么不同,谁能指出不同

网友(2010-05-03):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PAC是类似AC分析的一种小信号分析,只是AC分析针对的是简单的DC工作点,而PAC是周期时变工作点,当小正弦信号施加到周期时变线性电路的时候,电路得到各次谐波的响应,PAC计算这一系列的传递函数,每一个传递函数对应一个频率。简称1对N。
PXF直接计算一些有用的特性如转换效率,镜像和边带抑制,电源抑制。当receiver在输入端有不同的spurs的时候,PXF可以计算不同的转换增益。简称N对1.

简而言之,她们的应用不同,PAC适合于描述对于一个特定频率的输入信号,输出的sidebands的情况;PXF适合于描述对于一个特定的边带输出,由哪些输入images产生。
同样计算转换增益,PXF比PAC更适合,因为PXF提供了RF端口所有频率转换到IF边带的信息。
对于OSCILLATORS,PXF还可以决定tstab值

网友(2011-08-20):
回复 网友A:

    求助,如何仿真混频器的端口隔离度,PAC+PSS,不胜感激啊

网友:
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只是一个指定输入频率,一个指定输出频率,不同应用下一个比另外一个更容易设定

网友(2015-08-20):
感谢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2016-08-30):
回复 网友A:

   回复很详细,很专业!

网友(2020-10-08):
引用 网友A:
PAC是类似AC分析的一种小信号分析,只是AC分析针对的是简单的DC工作点,而PAC是周期时变工作点,当小正弦信 ...

写的很好,学习了
个人觉得还有必要看看仿真器原理.

网友(2021-06-11):
多谢,受教了

网友(2022-03-02):
引用 网友A:
PAC是类似AC分析的一种小信号分析,只是AC分析针对的是简单的DC工作点,而PAC是周期时变工作点,当小正弦信 ...

谢谢!

网友(2025-11-26):
引用 网友A:
PAC是类似AC分析的一种小信号分析,只是AC分析针对的是简单的DC工作点,而PAC是周期时变工作点,当小正弦信 ...

受教,学习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