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Buck中最小导通时间由什么决定?

楼主(2010-03-08):
个时间是否是由系统的delay决定的?以大家非常熟悉的buck dc-dc mps的一datasheet框图为例:当发生ocp到PWM反相端时间delay为t1,然后经过驱动到开关管关断delay为t2。另外,导通时间从PWM正相端到开关管开启delay时间为t。则系统最小导通时间与(t2+t1)-t 强烈相关的吧?还有什么因素或delay影响呢?

网友:
除了你上面提到的外,还有CLK的脉宽,以及RS触发器的Set段到开关管开启延迟时间有关。

网友(2010-07-05):
學到不少 原以為只是單純的跟OCP有關
都沒考慮到delay
感謝分享

网友(2010-08-13):
一般CLK的脉宽不会那么大吧,应该不会决定系统的最小倒通时间,尽管理论上有这种可能。

网友(2014-03-25):
mos的结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