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综合器分析

楼主(2010-03-08):
请教个问题:我做FPGA设计时,前仿真没有问题,综合分析、及静态时序检查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做后仿真时,仿真工具检查出了时序违背的问题(某个触发器的建立时间不够)。
   那么请问:综合分析、静态时序分析为什么没有能检查到这个问题,且综合器分析时是基于多少温度情况下的?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STA的约束加的对不对。

楼主:
约束应该设为多少呢?比如时钟的频率应该设为实际时钟的多少倍比较好?

网友:
基本是约束的问题

网友:
3# ab23com 是多少就约束为多少吧

网友:
约束加到高出实际需要的5%左右应该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