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仿真混频器时,输入源用得是port,还是vsin或vdc呀

楼主(2010-03-09):
为什么总提到输入阻抗匹配,我用的是mos管,输入阻抗不是无穷大吗?
port与vdc、vsin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10-06-02):
cgs的存在哦~~~~

网友(2011-07-15):
求高人解答一下 啊

网友(2011-11-18):
应该是实际中的都是功率源吧~所以用port

网友:
在仿真的时候要用port,但是要与其并联一个50或75ohms的电阻,用于匹配中设置的阻抗。

网友(2012-11-27):
为何PORT输出端电压与参数设置的不同呀???

网友:
要用port
高频时候输入阻抗会掉下来

网友(2013-01-06):
显然要用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