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接收数据时的问题

楼主(2010-03-09):
在做边界扫描控制器的时候,遇到个问题,大概的意思就是:
数据的发送方是“被测芯片”,数据的个数(bit为单位)不确定,接收方就是FPGA,FPGA接过来后是要将数据暂时存放到8bit宽度的FIFO里面。

问题是:在接收数据时,前面的还可以按8bit一次来存到FIFO里面,但到最后一次就很有可能不满足8bit了(就假设最后3bit),即使我存了3bit到FIFO里面,其余填零,但是上位机来读最后这1Byte的时候也无法区分哪几位才是有效的数据,不知道怎么能让上位机知道数据的位数呢?或者能有另外的方法来出来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这个要看结束标志或者自定的握手信号吧?

网友:
既然最后一次的数据时无效的 为何要接收并存储?
二者之间应该是有传输协议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一般异步通信都有规定的通信协议,发送与接收的数据会有相应的数据格式,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所使用的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