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阶PLL系统的阻尼系数计算

楼主(2010-03-09):
三阶PLL系统的阻尼系数计算是否都是简化为二阶系统,即把那个并联的电容略掉计算的?

网友:
第三个极点必须比零点大二十倍以上,一般都落在PLL的带宽以外,计算时基本可以无视

网友:
一般并连的那个C很小了,经验值是小于你的充电电容的0.1倍,那时第3个极点已经很小了。不过你也可以直接去计算。比较麻烦点。

网友:
阻尼系数的概念只适合二阶系统吧,三阶的话看相位裕度也不错啊。1:20似乎在稳定性方面太浪费了。

我看法是三阶PLL系统的环路带宽越往左移动,简化的阻尼系数计算越准确 ; 越接近第三个极点,简化的阻尼系数计算越不准确

网友:
1:20左右是为了得到60度的phase margin 吧,这样整个系统的瞬态过程会比较好。
另外,阻尼系统是只适合二阶系统,但由于一般对二阶系统的分析理论较为成熟。所以一般把非主导极点忽略从而简化到二阶系统。当然,三阶以上的系统无法简化地话我决得还是用根轨迹比较好。

网友(2010-10-09):
3阶的闭环有3个极点
一个在实轴上,另外两个要么在实轴,要么为一对共轭
是否可以由这对共轭复极点来计算阻尼系数 ?

网友(2015-08-12):
回复 网友A:

   你的头像真好玩~~

网友(2021-10-19):
怎莫解决的??

网友(2022-09-08):
阻尼系数怎么算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