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带进位的加法器怎么写

楼主(2010-03-09):
verilog中怎么写带进位的加法器?是不是如下:
input [7:0] A,B;
input Cin;

output [7:0] S;
output Cout;

assign {Cout,S} = A+B+Cin;

网友:
楼主仿真一下就知道了吧

网友:
晕 你做做就知道了呀 不仿怎么知道结果?

网友:
建议LZ自己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
直接加就可以了,不知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这样写完全可以的。

网友:
你们老师是让你们自己做个全加器吧?这样做肯定是不行。

网友(2015-05-31):
怎么仿真

网友(2016-08-02):
建议楼主自己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