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控制VGA显示

楼主(2010-03-09):
大家好!
     我是一个FPGA得初学者,现在想在开发板上实现VGA显示汉字和波形(有VGA显示彩条的例子)。请各位大侠给点建议。或有相关方面的资料也行。小弟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
想知道你的汉字和波形显示是变化的吗?还是固定的一个汉字或者波形?
如果是后者的话就很简单了,和彩条显示是一样的,如果是前者你只要塑造出符合VGA时序要求的同步信号HSYNC,VSYNC就好了

网友:
楼上和说得不错,如果你要想显示可变的字和波形的话应该要建立一个VGA的帧显存区,这个区域上的数据对应VGA上的一点的RGB信号。这样你修改这个区域上的数据就可以更改VGA显示的内容了。

网友:
显示器就像示波器一样,使用扫描线扫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补充:我需要显示的是变化的汉字和波形。
这样的需求是直接硬件实现(即全用hdl代码实现)容易还是嵌入软核(例如:nios II)比较容易。

网友:
看你要显示的复杂度。。。。。。

如果只是简单的变换、旋转,用两者实现差不多。
如果要有一些定制,还是用软件做容易。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
补充:我需要显示的是变化的汉字和波形。
这样的需求是直接硬件实现(即全用hdl代码实现)容易还是嵌入软核(例如:nios II)比较容易。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样的设计都是需要软硬件协同工作实现的,硬件就是我上边说的用SRAM实现的VGA显示帧BUFFER以及相关寄存器,软件要做的就是对相关寄存器进行修改来实现显示内容的变化。

网友(2010-05-10):
还是不明白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高手能否给个显示波形的VHDL例子呢?

网友:
通过FPGA来学习IC 设计是一条好的入门途径。EDA软件如果你能深入学习他的手册,那么IC设计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了。
IC 设计入门的途径可以这样,
前端流程:
采用VerilogHDL做设计输入,工具软件无所谓,直接Ueditor就可以。
RTL仿真,Windows就Modelsim吧,Linux用一下VCS也行。
综合,FPGA综合就Synplify;ASIC 综合DC。入门学习把FPGA 综合搞懂就行,跟ASIC综合一个道理。
网表仿真,这一步不能省(做FPGA的人往往不做这一步)。既然学IC设计,这一步要走到。FPGA 网表仿真碰到的问题跟ASIC post simulation碰到的问题大同小异。
再往下可以看成后端流程,FPGA跟ASIC走的路就不同了。FPGA 的P&R对ASIC Layout 学习就没有多少借鉴意义。不过在一般的IC Design House,前端和后端的工作是分开的。做IC设计的新人一般情况下首先安排给你的工作就是前端设计。
所以你把前端流程走通,搞IC设计完全入门没有问题。想精通的话,需要在IC设计公司呆3-4年,走几个项目流片。

网友:
您在网上找一找OSD的硬件实现,比较简单的!

网友A(2010-06-16):
一般这样的设计都是需要软硬件协同工作实现的,硬件就是我上边说的用SRAM实现的VGA显示帧BUFFER以及相关寄存器,软件要做的就是对相关寄存器进行修改来实现显示内容的变化。
引用 网友B:

哥们,意思是说显示的帧内容存在sram中,然后通过修改sram中内容来实现显示内容的改变吗?那sram中的数据与显示的具体东西如汉字是如何对应实现的呢?我现在手里只能产生VGA时序,实现彩条显示,下步该怎么弄一直搞不清楚 (CPLD+Sram),望各位兄弟指点!谢谢

网友(2010-08-07):
需要分别设计  一块数据区 一块时序控制逻辑,
控制逻辑除了产生 HS  VS等信号以外,还要能去数据区取数据,来不断的刷新 显示器

网友(2011-05-07):
参考你自己的开发板的user guide,会有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