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输入失调电压

楼主(2010-03-10):
哪位高手能够解答一下,怎样测量一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烦请给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是不指的是设计时的失调?
好象用蒙特卡罗

楼主:
什么叫蒙特卡罗?

网友:
顶一下,希望会的大侠可以具体解释一下

网友:
接个大电容,做个unity gain。测输入两边电压。

网友:
对啊,测得就是它。

网友:
对啊,测得就是它。
引用 网友A:

是用一个unit gain buffer 去分别测两边的电压吧,明白了

网友(2010-05-24):
输入失调主要是不匹配引起的。

网友:
输入失调应该是输入管不匹配引起的,理想状态V+=V-  Vout=0.,有输入失调则Vout不等于零,应该就是这个!单端输出应该设计源极跟随就可以!

网友(2010-08-17):
能再详细一点吗?具体怎么测量。

网友(2010-11-24):
工厂提供工艺偏差,用蒙特卡罗进行分析

网友(2011-02-12):
不知所云

网友(2020-07-04):
输出失调/运放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