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RAM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0-03-10):
V5中有18k和36k两种Block RAM
请问每个Block是不是只能使用一次?

也就是说,比如我产生了2个RAM核,每个的大小都是8bit宽,32深度。
那么这两个RAM是占用了一个18k BRAM的资源还是两个的? 谢谢~~

网友:
LS的, 不一定
主要看你的综合属性, 属性里面(忘记具体位置了, Synthesis或者是Mapping)有一项
如果选上, 会将单端RAM合并成双端的

当然, 如果没选上, 肯定是2个

网友:
正常的话应该都是每例化一个,如果小于18k,就会使用一个18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