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带通delta-sigma ADC降采样滤波器的建模

楼主(2010-03-10):
最近在帮师兄做一个带宽为200kHz12bit带通delta-sigma ADC的降采样滤波器,要求过采样率OSR250,采样频率fs100MHz,通带的中心频率为25MHzfs/4)。对delta-sigma 调制器输出的1bit信号作fft后得到的频谱如下:
由于通带很窄,要求过渡带较陡,且大部分降采样滤波器的资料都是低通的,本人菜鸟一只,以前没接触数字滤波器的设计,DSP的功底也不是很扎实。现在刚开始看资料,现在主要有以下几个思路:
1.由低通实现带通
低通降采样滤波器的实现有以下几种方案:
1)
采用传统的CIC滤波器+补偿滤波器+半带滤波器
2)
IIR+FIR
(减少滤波器阶数,保证过渡带陡峭);
3)
设计一个mixer, modulator的输出信号混频到低频,然后由低通降采样滤波器进行处理。
2. 直接设计一个带通滤波器(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带通降采样滤波器的资料@@

不知大家有没有见过类似的设计,麻烦帮忙评析一下以上各个思路的算法及硬件实现复杂度,或者有什么好的资料推荐一下,多谢多谢~~
PS: 大家有没有数字滤波器从matlab算法仿真到RTL实现的具体过程资料,一直对定点化以及对RTL代码的输出结果如何进行截位处理很困惑

网友:
如果是频率固定又是超窄带,可以考虑ADC采样后设计一个数字锁相环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不错

楼主:
谢谢!~~ 我去查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在做一个窄带的滤波器,希望能联系……

网友(2010-05-19):
有低通ADC的

楼主:
6# 冬天的瓜   请问是详细的设计过程吗,能不能给发一份? 我的邮箱是cjcc.2005@gmail.com, 多谢啦!~~

网友:
matlab exchange找shierier

网友(2011-03-25):
也在学习当中

网友(2012-03-27):
我也在学习ing~~~

网友C(2013-11-29):
楼主,还在么,回复下咩,有没有设计出来这种窄带带通的降采样滤波器啊,我现在是一头雾水啊~就是不明白,如何在matlab里设计带通滤波器,又同时实现降采样呢?

网友(2015-04-14):
我做的出来也是这个波形

网友:
菜鸟一只,也在学习中。。

网友(2023-02-22):
请问功率谱密度在进行归一化计算的时候fBL和fBH应该怎么计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在么,回复下咩,有没有设计出来这种窄带带通的降采样滤波器啊,我现在是一头雾水啊~就是不明白, ...

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