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几个从DC到ASTRO的问题

楼主(2010-03-10):
在走流程的时候遇到几个问题,,希望高手解决~~

1.用DC综合后,生成,sdf文件(timing),综合后的.v,astro还需要其他的文件么?
2.在ASTRO cmCreateLib的时候,技术库tf总是加不进去,提示说 tf不存在,,是跟技术库放的位置有关么?

问题貌似很简单,可是进行不下去干着急呀,希望高手解决

网友:
1.你用sdf给Astro?不是sdc?
2.你用脚本跑的,还是gui操作的,看具体report,才能知道原因,不排除存放位置的原因。

网友:
sdf不需要,需要sdc文件,tdf文件(可选),还有就是工艺厂给的一堆后端需要的文件;
tf不存在,显然是路径不对么,使用绝对路径试试

网友:
一般需要DC 生成的.V网表和约束文件.SDC就可以了,关于.tf文件应该是路径的问题工具没找到……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body

网友(2010-04-21):
path is not right

网友(2010-09-11):
sdf文件没有用,用sdc文件,tf文件没找到就是路径不对,检查一下你的路径~~

网友:
用网表和约束文件

网友:
Regarding tf file.

You can use absolute path for tf file or use relative path ( the directory you issued Astro is the . )

网友(2014-04-02):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过,然后我把技术库文件名中的数字去掉,只剩字母后,就能识别率,估计是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