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下述的电流仿真设置?

楼主(2010-03-10):
看别人的资料,用cadence仿真时,如何设置才能实现如下的电流源曲线?用idc、ipwl、isin之类的似乎都不行,有没有高手能帮忙指点一下?
如果这个曲线是负载电流曲线,该怎么实现啊?

楼主:
自己顶一顶吧

网友:
电流镜加开关,使用一个方波的开关信号

网友:
首先要使用瞬态仿真,其次可以用ipulse源产生,如果只要一个脉冲的话,周期可以设成比仿真时间长即可。

网友:
ipwl ipulse都可以啊

楼主:
谢谢了,已经实现了。就是在负载端用一个大尺寸的MOS管,栅端加入方波的开关控制信号,就可以实现流过的电流的瞬态缓变了,也即在电流上升和下降沿不是方波波形,而是平滑过渡的曲线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