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人使用过Intel 82574的千兆网卡芯片吗?

楼主(2010-03-10):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设计了一块板卡上使用了Intel 82574千兆PCIE网卡,调试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是人用过该款芯片,可以向您请教一下,比较着急,谢谢!!!

网友:
有遇到过82574L有时候会显示错误的型号,以及不能连接网络,是和驱动版本有关系,建议试一下不同的驱动

网友(2012-12-02):
能否提供一些其eeprom的文件。

楼主(2013-04-11):
回复 网友A:

留个邮箱吧,我发给你。发现传附件,不支持这种格式。晕。

网友(2014-10-30):
回复 网友B:

   还有82574 的EEPROM 文件吗?

网友(2016-05-19):
还有82574L的eeprom文件吗?

网友(2016-09-24):
当然有的,当时之前使用,感觉82574L有时候会丢,注意。PCIe转LAN的应该有很多的,新设计,建议采用新的芯片方案的。

网友(2019-05-15):
请问有没有遇到过使用EEupdatew64e程序在win7下编程82574的EEPROM(AT25320),提示成功,但是EEPROM中内容不是编程进去的内容?安装完驱动总是有一个黄色叹号,提示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系统没有给分配资源。重启一下计算机就好了。image文件是自己根据手册编写,能不能分享一下eeprom镜像文件!!!
还有我的系统中还有一个i217网卡(主板自带),一直正常,而且通过eeupdate可以更改其内容,将原来的内容导出后修改了mac地址,重新编程后可以成功。关机重新上电,mac地址变成新的地址值了。
不知道为什么82574一直编程不成功。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