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读过<fundamentals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的大牛们

楼主(2010-03-10):
小弟最近在看这本大作,看到第二章对无线信道建模时,整出了个hk[m]。中文版翻译的是表示时刻m的第k个信道滤波器抽头。原著中用的是tap一词。
实在不解,搞不懂这个所谓的抽头是指什么东西。。
还请各位读过此书的大牛们指教啊~~

网友:
是数字信号处理里面的基础知识,即用来与原信号做卷积的 滤波器的 时域冲击相应的采样值。 呵呵,我觉得用了一个更复杂的表述来解释一个简单的术语。建议你看一下数字信号处理里面的 数字滤波器一节,或FIR滤波器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