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一个关于PLL中环路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10):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就是关于PLL中环路带宽和相位裕度的问题。
首先说环路带宽,我理解的环路带宽就是环路增益下降为1使得频率。我在有些论文上看到有闭环带宽,他到底与开环单位增益频率有什么关系(对于三阶环路滤波器)?
其次是相位裕度,二型PLL的开环传递函数在原点有两个极点,在算相位裕度的时候我看到很多论文都是180度+零点相位—极点相位(对于二阶环路滤波器),我感觉多加了180度,因为在原点的两个极点已经损失了180度的相位裕度。还是我想错了?
请大家帮我想想,小弟我先谢谢各位了.讲的时候讲清楚一点。

网友:
闭环环路带宽反映锁相环工作的速度, 但是闭环-3dB带宽不好计算. 对于高阶锁相环来说,开环单位增益带宽和闭环-3dB带宽很接近,一般差1.3-1.5倍,所以用开环单位增益带宽去估计闭环带宽。

楼主:
谢谢Genny,还有哪位大牛帮我解答一下好吗?很困惑啊!
感觉锁相环学的混混沌沌的。

网友:
个人认为哈我们说的环路带宽,一般都是只PLL开环传输函数的带宽,而闭环的带宽,一般都是只闭环传输函数的-3DB带宽。
开环增益带宽就是我们常说的PLL开环传输函数的带宽,即|H(s)|open-loop=1的时候的带宽;
1楼说得对,对于3阶的滤波,其环路带宽与闭环-3DB带宽在阻尼因子比较大的时候非常接近,所以一般在高阶情况下都将2者看成一样。
180度+零点相位—极点相位(对于二阶环路滤波器),对的,你在原点2个极点,损失了180°,那公式就是减去180°(—极点相位),最终就只有零点相位了啊,这个值的大小就是你的相位裕度了啊。。。

楼主:
谢谢twfly。
你说的环路带宽定义跟我想的一样。
对于相位裕度,在三阶环路滤波器中,很多人将相位裕度写成:180度+零点相位—第一个极点相位—第二个极点相位,我感觉这是不对的,很多论文中出现了这个问题,包括DEAN在PLL设计中二阶LPF的相位裕度也是这样的问题,三阶LPF的相位裕度就减去了180度,我觉得对于三阶LPF,正确的相位裕度是:零点相位—第一个极点相位—第二个极点相位,180度没有了是因为三阶LPF的四阶锁相环在原点的两个极点已经消耗了180度的相位裕度。

网友:
呵呵,其实你的原点的180°被你无形的就扣了,其他书的也没错,就是前面加了个180°,而你没加,但是扣除了180°,那不就是180+零点相位—第一个极点相位—第二个极点相位-180啊。。和你想的一样的。。

网友:
闭环环路带宽反映锁相环工作的速度, 但是闭环-3dB带宽不好计算. 对于高阶锁相环来说,开环单位增益带宽和闭环-3dB带宽很接近,一般差1.3-1.5倍,所以用开环单位增益带宽去估计闭环带宽。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2013-08-12):
回复 网友B:

    各位大神,我想请教一下,锁相环输出频点左右310khz位置有杂散(可能是DC-DC电源引起的),大约比主瓣低12dbm,可以通过修改环路滤波器滤掉吗?这个问题困扰我几个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你要分析这个spur从电源(按照你的假设)到输出的传输函数,然后才能够回答你的问题。如果说这个干扰是从输入引入的,那么改变PLL的带宽(缩小)可能会有帮助。如果这个干扰是从电源引入的,那么提高模拟模块的PSRR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网友(2016-08-02):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2016-09-01):
看来都没看明白啊 仔细看教材 给你们个公式  闭环带宽=2*阻尼因子*自然谐振频率
所以环路带宽是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