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PLL中PFD D flip-flop的问题

楼主(2010-03-10):
看到一paper中PLL PFD用了下图所示的DFF, 请问一下这种结构的DFF是否常用啊,有啥优缺点?谢谢!该PLL reference 24MHz,输出频率2-4GHz

网友:
你这电路有问题吧,你的RST能用吗?
另外,个人观点,PFD中的DFF与PLL的输出频率关系不大,而与PLL的参考频率及系统的其它部分相关

网友:
首先不考虑你电路的正确性哈,对于PFD,RAZAVI给的书给的那个电路已经够经典了。
1.这个电路不常用,一般在很低频率下采用的基本都是那个经典结构,现在也有很多改进的电路,为了减小PFD路径延迟影响,但PFD的RESET延迟又是必须的(死区问题),也有各种动态的PFD,基本都是采用DFF结构哈,采用DFF是为了防止输入时钟的非平衡占空比对PLL的输出时钟影响,所以,一般都采用上升或下降沿单独进行PFD。
2,为了保证PFD的工作性能,一般选取的PFD的极限工作频率是你参考频率的10倍以上,你这个电路满足这个要求。
3,你的QN和Q的误差比较大,现在有改进的互补输出结构。
4,你这个电路需要互补时钟,对分频输出电路的负载以及电路设计要求较高。

我觉得就是这些了哈,不足或说错的地方请见谅

网友:
这种DFF结构一般是一个工艺库里的standard digital cell有自带的,对于PLL输入参才频率几十MHz的东西话是适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哈,我没研究过数字标准单元里面带的库,我主要做高速serdes和PLL,不用数字库。。。

楼主:
首先不考虑你电路的正确性哈,对于PFD,RAZAVI给的书给的那个电路已经够经典了。
1.这个电路不常用,一般在很低频率下采用的基本都是那个经典结构,现在也有很多改进的电路,为了减小PFD路径延迟影响,但PFD的RESET延 ...
引用 网友B:

Razavi书里的那个是指RS Latch实现那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貌似是

网友:
rst是清零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