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rcad可以完成cadence一样的电路仿真和版图设计吗?

楼主(2010-03-11):
各位:
我知道集成电路的仿真和版图可以通过cadence完成,

请问大家orcad也可以像cadence一样,装载工艺库,进行电路的仿真吗?

除了cadence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软件可以进行电路仿真的?

谢谢!

楼主:
因为是刚刚建立的公司,用cadence价格太高了,想用价格低些的软件,请大家推荐一下哈!

楼主:
请大家推荐一下。没用过orcad。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很急

网友:
Orcad和candence都可以做板级设计,也可以仿真
cadence还可以做IC设计

楼主:
就是要做IC设计,可以用orcad吗?我一直是用cadence,没用过orcad,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2010-04-28):
Orcad is just only for PCB level. For IC design, cadence, tanner and ADS can help.

网友:
Orcad已经被Cadence收购了呀,OrCAD的Capture和Pspice都是Cadence的了,通用,就把它当做Cadence的一部分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OrCAD不可以做IC设计
Cadence HDL可以做IC设计,也可以做板极设计

网友(2010-06-07):
OrCAD是以前的Pspice,只能到板级

网友:
感觉可以吧,但是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