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SE的XST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0-03-11):
发觉很多跨时钟域的场合,不设置TIG,XST也可以综合通过,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再就是 RAM generator生成的双口FIFO需要指定输入和输出的TIG吗?
另外,在时序检查时发觉有7ns的建立时间违规(路径延时8ns,逻辑延时6ns,时钟周期7ns),可以通过换综合工具或者设置约束解决吗?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7ns大概140MHZ? 也不算快啊, 造成7ns slack的话很有可能是电路问题, 这个slack很大了
设置约束和换综合工具这些努力是解决不了那么大的slack的
建议你回到电路查找问题

网友(2010-08-11):
赛灵思社区免费资料下载,还可获取积分兑换!

网友:
(路径延时8ns,逻辑延时6ns,时钟周期7ns),<------------这里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