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mega128 程序下载

楼主(2010-03-11):
请问ATmega128 这个芯片,下载程序是用那几个引脚啊,是什么下载方式的?????

网友:
一般是用MISO和mosi和sck加复位脚形成ISP下载电路的。
   网上也该有现成的电路吧!

网友:
现在网上都能找到实际的电路图的。

网友(2010-08-03):
也有用bootloader方式的。只需要txd,rxd,gnd3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