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验证用systemverilog和VHDL

楼主(2010-03-1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明白:
我是一个新手,做验证的
需要验证的代码是VHDL写的,
现在想要用systemverilog来写testbench做仿真,
不同的语言之间能不能实现?
如果能实现,他们直接的接口怎么解决的啊?
谢谢!

网友:
是可以实现的,据说SV里面有一种和DUT打交道的东西叫接口(interface),你看看SV设计参考书里面的例子,应该会有收获的。本来这两个语言都是针对硬件描述的,也不算存在太大差异,都是有端口描述的顶层模块的嘛。

网友:
systemverilog里的bind可以将sv tb绑给VHDL

网友:
shi zhe yang a

网友:
只要你使用的仿真器软件支持混合语言仿真就没有问题,VHDL的顶层按sv形式实例化就可以了。。。

网友:
感謝大大地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