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作在弱反型层 CMOS电路

楼主(2010-03-11):
哪位高手 可以指教一下 用工作在弱反型层的MOS管 搭的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 基本电路图 或相关资料 不胜感激

网友:
参见sansen的analog design essential

楼主:
能具体一点吗 哪一部分? 谢谢

网友:
自偏置电流源就有弱反型区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讲具体一点吗? 怎么加电流偏置?偏置电流的大小?

楼主:
再次向上顶一下

网友:
你就搞个普通的五管单元,然后把bias电流放的特别小,比如100n,管子宽长搞大点,就是了

网友(2010-09-27):
亚阈值的相关参数在MODEL文件里是哪些啊?

网友(2014-08-28):
是宽搞小点 长搞大点?

网友(2015-05-07):
弱反型
how about yield ??

WHO can upload this
基于弱反型的宽工作电压OTA研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