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通过了,但dc和encounter出来的网表加SDF在modelsim中仿真不过!

楼主(2010-03-11):
各位高手,我从RTL到DC再到encounter的网表的formality都通过了,DC的网表不加SDF时在modelsim中仿真是正确的,但加了sdf后仿真通过不了(功能不正确),在encounter后出来的网表加sdf也通过不了,但明明在encounter中的时序没有问题的啊?
请问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是时序问题还是功能问题?如果是时序问题为什么在encounter中解决了还是不行呢?如果是功能问题为什么又可以formality呢?难道是仿真工具modelsim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啊?(在modelsim中仿真时,会提示一些setup和holdtime问题,以前不管也可以仿真正确,这次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这里也可能是你的testbench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比如说testbench送给dut的某信号的建立时间违例了,那么肯定会出现问题,所以也要有匹配的testbench,你看看你的testbench给的合不合理,
即使你做DC,那么也是限定了一些外围的延迟,比如说Input delay,那么如果你的testbench给的很不合理,后仿也许会出现问题

楼主:
我的testbech是个固化到CPU中的程序,系统上电后自动BOOT,我外面的testbech仅仅给了一个复位信号和一个时钟信号。

网友(2010-07-23):
formality通过了,但dc和encounter出来的网表加SDF在modelsim中仿真不过
时序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些模块的SDF反标不成功?如果有些模块的反标发生错误,或者没有反标上,那么这些模块的timing check和延迟时间就会出错,比如一个RAM的RD delay没有反标成功,那么他的delay就是0,那么后续的逻辑被送到一个flop数据端口时,就可能造成hold time的问题,从而造成function出问题。

网友:
STA做过没有?

网友(2010-11-13):
大师傅辅导书孤独感

网友:
约束设置的不合理 or

时序有违背

网友:
lvs有没有通过?

网友:
形势验证只是验证功能对等而已,不牵扯时序

网友:
formality脚本设置问题?或者是验证环境有跟设计要求不一致的情况

网友:
1.STA有没有过?
2.tb的接口时序
3.反标有没有问题
4.用vcs试一下

网友(2011-05-06):
都不知道大家所说啥话···

网友(2012-08-01):
回复 网友A:

   怎样查找没有反标上的地方呢?我就是没有反标上但是不知怎么去找。

网友(2012-10-03):
1.输入激励问题,是否满足建立和保持时间。
2,反标注问题,前面有人提到,没有标注上。

网友:
如果是时序问题,可以通过pt进行sta分析,
encounter的QRC可以提取出spef给pt做时序分析,再提取出sdf做后仿
用encounter出来的sdf一次只能提取一种PVT。
而且工具之间的兼容性,可能使得你的一条路径上的延时在encounter中是0.0001,但是在modelsim方针后就是负延时了

网友:
两者没关系啊

网友(2014-02-17):
sdf反标后仿真,貌似没有这个必要啊。如果STA和formality都能过,并且无sdf反标的仿真也能过,
sdf反标后仿真有什么意义呢?除非是纯异步逻辑。